起动不了电脑,急

楼主(2014-06-26):
电脑误操作,导致开机故障 ,进入DG界面操作

发现似乎是C盘丢了? ,开机后还是一样显示这样 ,不知是何问题。

网友A:
分区表坏了,进PE修复一下看看吧

网友B:
你改了 还得装系统   资料找回来了 系统文件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区表坏了,进PE修复一下看看吧

不行,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改了 还得装系统   资料找回来了 系统文件少了

感觉C盘找不到了

网友:
分区表找不回来?

网友:
分区,装系统

网友:
换了几个系统好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