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错代码,哪位帮忙看下

楼主(2014-06-26):
电脑不知怎么回,开机故障
进入DG看了下操作 似乎C盘没了? 开机后还是这样

网友A:
重新分区,重建主引导记录MBR就可以了哦

网友B:
系统分区还没有激活

网友C:
要是有数据还是先拷出来,再折腾,看样子分区好像有问题!
我记得出那排英文都是电脑上插了U盘等设备了!

网友C:
要是没重要文件,让diskgenius更正一下,再把C盘设为活动分区,试试行不?

网友:
你这个问题就是C盘没有激活成活动分区

网友D:
一看就是新手,装个系统都不会

网友E:
用几个分区软件分别试试,不行的话硬盘坏了。

网友F:
没资料的话直接重新分区

网友G:
先换条数据线有些时候数据线有问题不代表不能找到盘能找到盘数据传传不过也是有的这里多嘴了。看你上面的情况应该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建议  修复一下MBR 。不行的话建议你先重装一下系统 再不行的话备份资料。重新分区。

网友H:
使用BOOTICE重建主引导记录和分区引导记录就OK了!

网友H:
这种事情用U盘装系统的时候经常遇到!

网友I:
看图片 应该是你的主分区 没有了 所以无法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重建主引导记录MBR就可以了哦

重新分区?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分区还没有激活

试过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数据还是先拷出来,再折腾,看样子分区好像有问题!
我记得出那排英文都是电脑上插了U盘等设备了!
...

没插优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没重要文件,让diskgenius更正一下,再把C盘设为活动分区,试试行不?

我现在就去试下。

网友:
重新分区,重新装 系统。在不行换硬盘

网友J:
分区表坏了,重新引导下,pe下一般都有引导修复工具,还有就是系统要安装到主分区而且是是活动的主分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没重要文件,让diskgenius更正一下,再把C盘设为活动分区,试试行不?

不行。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新手,装个系统都不会

没装系统,一次误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几个分区软件分别试试,不行的话硬盘坏了。

硬盘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资料的话直接重新分区

重要才来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换条数据线有些时候数据线有问题不代表不能找到盘能找到盘数据传传不过也是有的这里多嘴了。看你上面的情 ...

你还算回的仔细的,谢谢。只有重装了。可是数据可多。还得搞个移动硬盘备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使用BOOTICE重建主引导记录和分区引导记录就OK了!

听过但没有用过该软件,有图文教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事情用U盘装系统的时候经常遇到!

我是一次误操作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资料的话直接重新分区

不行。分区东西都没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看图片 应该是你的主分区 没有了 所以无法引导

亲,你给你方法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分区表坏了,重新引导下,pe下一般都有引导修复工具,还有就是系统要安装到主分区而且是是活动的主分区才行

用DG找分区也不行。怎么修复引导。貌似PE找不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亲,你给你方法啊。

数据不重要重做系统,数据重要 想办法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数据不重要重做系统,数据重要 想办法恢复

正在想办法。

网友:
用windex试试吧

网友:
什么东西?winhex吗?

网友K:
主要是C盘没有了看上去。我现在正在用DG搜索丢失的分区。试试看,估计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主要是C盘没有了看上去。我现在正在用DG搜索丢失的分区。试试看,估计也不行。

恩 那你试试吧

网友L:
只有重做分区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全盘搜索了一遍没有的。唉。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有重做分区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再想想其它办法。

网友:
关键是桌面上的东西没了,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用DG找分区也不行。怎么修复引导。貌似PE找不到。

开始菜单里面一般都有的啊 你找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开始菜单里面一般都有的啊 你找下

晕,系统都进不了了,还开始菜单。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晕,系统都进不了了,还开始菜单。

让你进pe看开始菜单里面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让你进pe看开始菜单里面啊。。

PE里的开始菜单会有系统里的桌面?这个没试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K:
PE里的开始菜单会有系统里的桌面?这个没试过。

pe也是系统  ,只不过部分功能实现不了  是做维护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pe也是系统  ,只不过部分功能实现不了  是做维护用的

已经解决了,就不纠结了,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已经解决了,就不纠结了,谢谢。

恩  弄好了就行  不过你对这方面以后也得多了解点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恩  弄好了就行  不过你对这方面以后也得多了解点啊

PE倒是经常用,就是PE里的开始菜单不怎么了解,我以为开始菜单项都是U盘里的PE里集成的,不会是系统里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PE倒是经常用,就是PE里的开始菜单不怎么了解,我以为开始菜单项都是U盘里的PE里集成的,不会是系 ...

就是pe集成的啊  都是些常用的工具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就是pe集成的啊  都是些常用的工具

这个我知道,你之前说系统桌面能在PE里的开始菜单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我知道,你之前说系统桌面能在PE里的开始菜单找到?

肯定找不到啊

网友M:
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N:
这种手工修复好一些 那些按55aa找的软件 除非这块硬盘只装过这一次系统分过一次区否则或找出不少分区的

网友:
所以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M:
重建主引导记录

试过了亲。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手工修复好一些 那些按55aa找的软件 除非这块硬盘只装过这一次系统分过一次区否则或找出不少分区的

嗯,问好,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