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断电

楼主(2014-06-26):
V星主板可以点亮,1分钟自动断电。重启又是断电

网友:
可以再详细点吗,可以先排查电源,CPU温度,替换法,确认主板不好再查图修板

网友:
有没有查过是否温度问题导致

网友:
看一下重启开关吧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也太简洁了吧。

网友:
换过电源,CPU,刷过BIOS.跟CPU温度没关系,开机点亮下就断电

网友:
这问题写得也太少了点吧?发个图上来看一下也好呀

网友:
替换吧!!!!只能给你这样说了

网友:
摸摸看那个IC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