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楼主(2014-06-26):
通病,开机0.2掉电,显卡旁边小
三极管
,显卡的右下方很明显的。这个月修了2台一模一样,3月份好像也嗅到一台
显卡
掉电
通病

网友:
这么神,没有碰到过

网友:
楼主这么晚了还在写贴啊、此等应该多多加分+++++++++++++++++++

网友:
楼主好事做到底,把图纸和具体的型号也弄来就更好了

网友:
上图啊,我射你。

网友:
这还需要上图?显卡正面右下角,只会有一个三脚管子

网友:
好像是哪个管子其实是DELL的一个弊端,板子出来的时候就少这个料,最后补做上去的,只有少数这个型号没这个现象

网友:
元器件型号有没啊 研究一下

网友:
楼主的头像好邪恶!不过这个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是换一个上去就好了吗、

网友:
能发个截图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北桥坏的倒是经常修到

网友:
都快12点了 还在辛苦, 加分在说

网友:
前些天碰到个M5010 不定时掉了 搞了一天 同行崔得急 就放弃了 他给人家修 回来说是键盘问题 有点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