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369掉电,求指点

楼主(2014-06-27):
苹果笔记本A1369机器,玩游戏,看视频,几分钟就会掉电,CPU温度很高,用小风扇吹着就没事,已经清过灰,求兄弟们指点啊~

网友:
散热管坏了吧?

网友:
用风扇吹没事  那还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A:
不看视频和玩游戏掉电 吗?

网友:
那还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检查温控电路 是不是保险电阻烧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看视频和玩游戏掉电 吗?

只有看视频玩游戏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看视频玩游戏掉电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那属于现实掉电,看看显卡 现存

网友(2014-08-15):
同求解决方案。。

网友:
目测:乃散热问题,用鲁大师跑一跑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散热问题,你用小风扇 吹着玩下游戏看下视频看还掉不掉电,不掉电果断换散热模组,有的风扇 在转,也没灰尘挡住 ,那是因为铜管不导热了。铜管里边的液体干了,导热效果太差引起的。

网友:
能改风扇吧,最好改成5V,凡是在我手上加了显卡的,90%都改5V了。

网友:
多半是散热器坏了   建议楼主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