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T-S3L掉电重启

楼主(2014-06-27):
如题技嘉EP43T-S3L反复掉电重启,第一次触发,可以支持10秒,后面的自动掉电重启,每次2秒。
各路供电都没有问题,两个PG也是好的,SPD 系统管理总线也是好的。PLTRST也有。就是掉电重启,
两块一模一样的板,一模一样的问题。
折腾到晚上1点多,一点收获没有。收工睡觉。一觉醒来,不死心,再点一下,亮机了。还有天理吗。
而且是两块都是一路小跑到亮机。你说就一块亮了,那是运气,两块都亮,这是怎么回事呢?
两块板唯一动过的共同点就是都刷过BIOS,但是刷完BIOS后至少也点过10次以上,也没有一次跑过码。
大师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后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板,怎么修?

网友:
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再放一晚上试下看下。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进水机,我把进水腐蚀的位置都加焊了。还是不亮,第二天一来就亮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也没有解决楼主要是知道了一定要共享一下啊

网友:
问题还会在复发的。因为最终问题没有找到。

网友:
你看一下这位在售后呆过的兄弟吧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ht=%BC%BC%BC%CEEP43

网友:
我也有快这样故障的板。网卡芯片发烫厉害旁边有个LL1(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感)也烫。不知道一样不

网友:
桥开焊的面大

网友:
你可以看看重启排针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CMOS有放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