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M-ELG41F-LM 故障图片

楼主(2014-06-27):
这个主板 BIOS 刷了 还显示图片 这样 大家看哪出问题了 南桥 有问题?USB 阻值对地正常。
lsyyran
多刷几个版本的BIOS,实在不行桥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网友:
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
同意楼主:
5.0
o0飝兲
同意楼主:

网友:
卡在那不动了吗?

网友:
BIOS版本刷错了,我以前也遇到过,重新找个BIOS刷上去就OK了。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网友:
还是刷多几个BIOS试下吧。。。

网友:
不要接别的东西。看看有什么反应。我碰到过接硬盘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我也遇见过此问题,但由于客户疾走赶车没有修好,放弃了,请楼主修好了分享下啊,谢谢!!!

网友:
USB控制器的问题,检查USB模块的条件,换南桥

网友:
洗刷刷,洗刷刷BIOS

网友:
基本就是南桥了

网友:
估计桥的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会不会又内存问题啊.若不是.建议多刷两三个BIOS.再无果.可能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