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V5-471 掉电

楼主(2014-06-27):
v5-471  开机掉电
量公共点电压都出来了cpu:0.8v,内存1.5v,待机5v,3.3v。1v。电流上到0.8-0.7-0.025
刷了bios依旧。不上内存也掉电。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转换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你这CPU电压不对吧,低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

看山听水 -2 严禁灌水

网友:
cpu 应该1伏多

网友:
没修过,没办法给你参考

网友:
CPU电压不对吧,低了!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维修站讲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你看看COMS电池有电吗

网友B:
电感都测下看看是不是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COMS电池有电吗

不上电池也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都测下看看是不是电压都出来没有

所有电感都测了

网友:
这个cpu是焊接上去的,我昨天量一个三星的也是0.8v哦

网友:
可能是CPU虚焊了

网友:
再测下S0级电压

网友:
楼主  现在修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