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2显示器HKC下面有一厘米高的黑条线,正好当着任务栏。求方法

楼主(2014-06-27):
22显示器HKC下面有一厘米高的黑条线,正好当着任务栏。现在想要么改成19屏程序,会不会显示器全,把下面留黑边,还是有调整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把任务栏换到别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B:
解锁任务栏换到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任务栏换到别的地方就行了

但是,我是维修用的,不可能每次都这样吧。不方便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锁任务栏换到别的地方

这样也行呀。不过还是想刷个程序啥的,还是谢谢了。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把任务栏拉高一点就好了,实在要求完美,就换屏咯

网友:
改成19的程序,不行

网友:
把任务栏拖到上面,左边,右边就可以了,屏没法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