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们,能开机,关机后点不亮

楼主(2014-06-27):
各位师傅们,手里有个翔升N61S的板子。插上ATX可以开机。但是短接PWR关机后不能继续点亮,除非拔掉ATX再插上就可以点亮。板子只有一个桥,IO是W83627DHG-P关机后再点没有收到持续的高电平。插ATX第一次点板子有高电平。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呢?没头绪。

网友:
没有人吗????郁闷

网友:
查查coms电路吧@@@

网友:
查查coms电路吧

网友A:
虽然我不想保持队形,但我也只能想到cmos,另外,二三楼拼写错误

网友B:
IO 有无收到开机触发信号PANSWH#

网友:
修修桥看看呢,有可能桥需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 有无收到开机触发信号PANSWH#

插上电源第一次点收到信号。短接关机后再点收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想保持队形,但我也只能想到cmos,另外,二三楼拼写错误

cmos电路没问题

网友:
收藏了,也许会用到的

网友B:
IO嫌疑很大.我付上W83627的图你参考下.请注意
1.IO型号为W83627DHG.不确定与W83627DHG-P是否完全相同.请自行核对
2.网路上可以找得到此图.真找不到才下
3.照惯例我会付上截图4张.让你及有需要的兄弟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嫌疑很大.我付上W83627的图你参考下.请注意
1.IO型号为W83627DHG.不确定与W83627DHG-P是否完全相同.请自 ...

谢谢,但是IO收不到南桥送过来的信号,也就不能拉低PSON,所以不一定是IO吧。CMOS正常。明天干桥试试,BGA挂了,正在修…

网友:
试试看~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摸下IO 和桥的温度

网友:
电源保护了,主板有短路了

网友:
有没想过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