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测量G极电压而去判断场管的问题

楼主(2014-06-27):
如图:CPU供电中,如果A点电压为1.8V,
B点电压为2.2V,C点电压为1.8V,D点为1V。
775的CPU,正常D点电压应为1.2V。在板上
测,ABC点对地阻值都是600左右。
请问,是不是可以测量G极电压,而去判断
是B管或B的下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是可以通过测量G级的阻值去判断吧  上管永远比下管阻值大一点的

网友:
poco的相册外链,加载好像十分慢,请问你们都是用什么做外链的?

网友:
为啥要用外链,直接从高级里面加进去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