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20T

楼主(2014-06-27):
机型:4820T
板号:ZQ1
故障:不开机
     此机是我休息时同事接的说不开机,我拿在手上看了没有进水的地方,打了阻值没有短路,接可调待机0.005按开关能到0.012然后不动了,这说明EC都己经工作了,这下主要是查南桥的待机正不正常,打开图纸首先查rtc电路,+VCCRTC3.3正常,RTC_RST#只有0.4左右,这不正常,我还走了一个弯路我是还换的电阻,换了还是一样,最后才把那个廷时电容C73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还是4位的电流表好,我的是3位的,就看不到这些了

网友:
呵呵,赚到了。可以收到多少M

网友:
也走不了多少弯路嘛,就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网友:
不触发的小故障

网友:
j3是什么东西?那个不用考虑吗

网友A:
RC延时电路上的电容出问题的很多,特别是南桥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延时电路上的电容出问题的很多,特别是南桥这里

不能灌水,就复制了上面那们朋友的

网友:
电容不良至电压变底吧。。

网友:
这个RTCRST就是容易出问题,电压偏低时就是上电也会容易引起掉电

网友:
这问题还没修过呢,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这个RTCRST就是容易出问题,电压偏低时就是上电也会容易引起掉电.我也遇到过

网友:
电容把电压拉底了。。

网友:
LZ也算秒杀的了.........

网友:
不延时不行吗,电容又没击穿,这不科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