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 P5KPL-AM IN REV:1.01G 开机一直刷屏 裸板也一样

楼主(2014-06-27):
求助 华硕 P5KPL-AM IN REV:1.01G 开机一直刷屏  裸板也一样    BIOS 刷过  故障依旧    希望有解决过这问题的朋友 帮助下 灌水的就不要回复了。。。。。。。。。。。。。。。。

Boot Block compatible version ver.006
please do NOT insert any disc into CD-ROM or Floppy drive
if you want to recovrey with an USB device
Bad BIOS checksam starting Bios Recovery.....
checking for floppy.....
floppy not found!
checking for CD-ROM.....
CD-ROM not found!
checking for USB device.....
USB device not found!
checking for floppy.....
floppy not found!
checking for CD-ROM.....
CD-ROM not found!
checking for USB device.....
USB device not found!
重复出现:
checking for floppy.....
floppy not found!
checking for CD-ROM.....
CD-ROM not found!
checking for USB device.....
USB device not found!

网友:
应该是南桥控制电路的故障    软驱光驱USB 报错       查查图纸或换下南桥吧

网友:
感觉像是GB南桥问题 打算 换南桥了

网友A:
内存吧!!!我遇到过!!!

网友B:
我支持你换南桥.你早就想换了.需要支持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吧!!!我遇到过!!!

内存 cpu换个遍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支持你换南桥.你早就想换了.需要支持一下而已

料板上的桥 都是坏的  靠 换上不触发了 直接扔了

网友:
一个桥好像20块左右吧.若划算就....换吧

网友C:
把软驱禁了,光驱拔了,USB 拆了再不过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软驱禁了,光驱拔了,USB 拆了再不过干桥

l裸板也是一样  没有好桥 板子当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