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状态,cmos排针第二根无电压

楼主(2014-06-27):
今天修到一块富士康am3的主板,
故障:不能保存bios信息,电池已换过,不通电的情况下,第一根是有连接着电池脚有3.3V.通电之后,第二根正常情况下的板子也会有3V,但这块就是没有,
我只能找类似的华硕主板对比..第二脚相连的是IO跟南桥....
但富士康主板是没有图纸的..IO型号是8721f,69脚vbat也有3.3V...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修供电咯,1234567890一定要十个字吗

网友:
断线打值,看是谁把它拉低了

网友:
有没有双二极管呀?通电后由主板提供CMOS电压。

网友A:
这个我修好过几片了,是南桥拉低了的,而且是南桥旁边的电容。。注意跑下电路,,,拆掉电容一切OK

网友:
顺着排针反方向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修好过几片了,是南桥拉低了的,而且是南桥旁边的电容。。注意跑下电路,,,拆掉电容一切OK

你修的跟我的是同样的型号吗?

网友:
可能是中间的二极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