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绿灯,但没图像,雷劈的板。

楼主(2014-06-27):
有两片主板,有一块是是刚补雷劈了,COM口芯片对地短路,电源保护不通电,拆下后正常

跑码,显示器绿灯亮,但没显示,显示器是好的。拆下VGA旁边的740电阻,VGA口,1脚对地电阻为

无限大,2、3脚对地短路,23脚对地是无限大,是不是可以确定北桥挂了?
另一块,以前被雷劈了,已经用了差不多一年,现在也是录灯亮,显图像,显示器是好的

,拆下750电阻,VGA口,1、2、3脚对地为150欧,是不是北桥也挂了,还有就是这个是带DVI的,

用DVI口,开可看到开机画面,但进系统后就黑屏了。

网友(点评):
坏桥的机会大点。

网友:
电阻三个脚?

网友A:
你说的是那个电阻?750?750是四脚的。

网友B:
你就直接查 VGA  R G B H V 这几个信号的阻值看下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就直接查 VGA  R G B H V 这几个信号的阻值看下正常不??

板1:R对地为无限大,G,B对地短路。

网友(点评):
R 开路 ,一般是什么保险这类的断了吧。。 G B 短路就查下是那里至短路了。。

网友:
集显VGA模块坏了。有DVI的就用DVI。。没有就换北桥或加个独显用着

网友:
桥坏了,上个便宜的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1:R对地为无限大,G,B对地短路。

RGB不是直连到北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直接查 VGA  R G B H V 这几个信号的阻值看下正常不??

RGB不是直连到北桥的吗?

网友(点评):
一般的接口电路都会有些电容电阻和二极管这类的元件来的。。 然后才通到北桥的。。

网友(点评):
直连北桥,那北桥就很危险了。。。。 很容易烧坏北桥

网友:
应该是北桥挂了,加个独立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直接查 VGA  R G B H V 这几个信号的阻值看下正常不??

看电路图,RGB是各通过一个电感就直连北桥了。电感测过是好的,

网友(点评):
断电感量还是短路,,应该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那个电阻?750?750是四脚的。

网上看,RGB的阻值是500左右,是不是不是这个读数了,就可以确定是桥坏了,所有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直接查 VGA  R G B H V 这几个信号的阻值看下正常不??

网上看,RGB的阻值是500左右,是不是不是这个读数了,就可以确定是桥坏了,所有桥。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话G B 已经短路了吗? 你将电感拆下。量下 电感至北桥那边还是短路就证明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B:
你接独立显卡有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接独立显卡有显示吗??

有显示,,网上看,RGB的阻值是500左右,是不是不是这个读数了,就可以确定是桥坏了,所有桥。

网友:
北桥应该没问题。加个显卡上去用用吧。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北桥有问题。加独立显卡试下可以亮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