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S16IW液晶电视灰屏维修方法

楼主(2014-06-27):
最近遇到几台创维32S16IW液晶电视,故障都是开机LOGO出现后即黑屏,初步以为是高压板保护,遂拆机进行电压点测试,发现各项供电电压即开机信号均到位正常,透过屏后的缝隙看,发现此时背光一直是亮着的,至此说明高压电路正常,把屏幕背着光观察,其实应该是灰屏,拔除LVDS上屏信号线,故障现象不变,至此考虑此故障应该发生在主板或逻辑板,但考虑伴音正常,并且能正常遥控开关机,所以首先检修逻辑板,在开机状态下按压逻辑板发现屏幕偶尔显示正常,对逻辑板补焊故障不变。此机的显示屏有别于其它屏,就是背面没有屏蔽铁板,因为手放在逻辑板上就能有显示,遂考虑可能是高频辐射干扰了逻辑板的正常工作。将屏上的电路板即一小块铁板全卸下,用铝箔胶带把屏幕后面全部贴满并接地,用云母片及热熔胶对逻辑板进行绝缘固定。回复各部分板件试机,一切正常。
此系列的彩电用的是LG-的液晶屏,后面没有屏蔽罩,所以各位同行在遇到类似故障现象时,不妨一试。

网友:
不错···学习了 很好的经验···逻辑板···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配图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