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线链接投影仪有一半不会显示

楼主(2014-06-27):
    我自己接了一个vga线  链接了投影仪一个边框不会显示  是怎么啦

网友A:
听得不是很明白。。能上图看下最好了。。

网友:
VGA: rgb 123
行厂:好像是13.14吧 一般接上就可以了
应该还是没有接好 或是投影机需要设定下

网友B:
会不会是分辨率的问题啊!!!

网友:
接线可能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C:
投影图和接线方法发上来让大家看下,问题出在那

网友D:
能看一下图会比较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投影图和接线方法发上来让大家看下,问题出在那

1        RED        红信号脚        带屏蔽信号-红色-内芯线
2        GREEN        绿信号脚        带屏蔽信号-绿色-内芯线
3        BLUE        蓝信号脚        带屏蔽信号-蓝色-内芯线
4        ID2        控制信号脚        不处理
5        GND        信号地        不处理
6        RGND        红信号地        带屏蔽信号-红色-屏蔽线
7        GGND        绿信号地        带屏蔽信号-绿色-屏蔽线
8        BGND        蓝信号地        带屏蔽信号-蓝色-屏蔽线
9        KEY        控制信号        不处理
10        SGND        同步信号地        单根黑色信号线
11        ID0        控制信号        单根棕色信号线
12        ID1 OR SDA        控制信号        不处理
13        HSYNC        H同步信号        单根黄色信号线行同步
14        VSYNC        V同步信号        单根白色信号线场同步
15        ID3 OR SCL        控制信号        不处理
                屏蔽丝网        锡箔包扎后,屏蔽丝网焊接到接头外壳上

  我是 照这个接的    会显示就是显示出来右边有一点显示不前面    但是我换一根vga线就是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看一下图会比较清楚

1        RED        红信号脚        带屏蔽信号-红色-内芯线
2        GREEN        绿信号脚        带屏蔽信号-绿色-内芯线
3        BLUE        蓝信号脚        带屏蔽信号-蓝色-内芯线
4        ID2        控制信号脚        不处理
5        GND        信号地        不处理
6        RGND        红信号地        带屏蔽信号-红色-屏蔽线
7        GGND        绿信号地        带屏蔽信号-绿色-屏蔽线
8        BGND        蓝信号地        带屏蔽信号-蓝色-屏蔽线
9        KEY        控制信号        不处理
10        SGND        同步信号地        单根黑色信号线
11        ID0        控制信号        单根棕色信号线
12        ID1 OR SDA        控制信号        不处理
13        HSYNC        H同步信号        单根黄色信号线行同步
14        VSYNC        V同步信号        单根白色信号线场同步
15        ID3 OR SCL        控制信号        不处理
                屏蔽丝网        锡箔包扎后,屏蔽丝网焊接到接头外壳上

  我是 照这个接的    会显示就是显示出来右边有一点显示不前面    但是我换一根vga线就是 好的

  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得不是很明白。。能上图看下最好了。。

1        RED        红信号脚        带屏蔽信号-红色-内芯线
2        GREEN        绿信号脚        带屏蔽信号-绿色-内芯线
3        BLUE        蓝信号脚        带屏蔽信号-蓝色-内芯线
4        ID2        控制信号脚        不处理
5        GND        信号地        不处理
6        RGND        红信号地        带屏蔽信号-红色-屏蔽线
7        GGND        绿信号地        带屏蔽信号-绿色-屏蔽线
8        BGND        蓝信号地        带屏蔽信号-蓝色-屏蔽线
9        KEY        控制信号        不处理
10        SGND        同步信号地        单根黑色信号线
11        ID0        控制信号        单根棕色信号线
12        ID1 OR SDA        控制信号        不处理
13        HSYNC        H同步信号        单根黄色信号线行同步
14        VSYNC        V同步信号        单根白色信号线场同步
15        ID3 OR SCL        控制信号        不处理
                屏蔽丝网        锡箔包扎后,屏蔽丝网焊接到接头外壳上

  我是 照这个接的    会显示就是显示出来右边有一点显示不前面    但是我换一根vga线就是 好的

  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分辨率的问题啊!!!

分辨率没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某两根线接触了.检查下13        HSYNC        H同步信号        单根黄色信号线行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某两根线接触了.检查下13        HSYNC        H同步信号        单根黄色信号线行同步

没有触了我的一个一个的看了

网友D:
用电表量一量.也许有肉眼看不见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电表量一量.也许有肉眼看不见的问题

都看了  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    会不会是线   一般vga的线是几根

网友C:
第12根和第15根接好看下.没这二根数据系统读不到设备信息
1 2 3  12  13  14  15再加上地线接好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看了  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    会不会是线   一般vga的线是几根

vga线是15根.有少数几根是NC(确切数我忘了).但你说换了另一条线就好了.所以问题肯定在线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12根和第15根接好看下.没这二根数据系统读不到设备信息
1 2 3  12  13  14  15再加上地线接好就OK

是  12和15接在一起吗           是 接12脚    还是 15脚    我的15脚是没有接的

网友:
行场接错了

网友:
那要怎么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