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3掉电之怪现象

楼主(2014-06-27):
HP G3 I3独立显卡,掉电。现象:单独用电池,开鲁大师,测试测试在80以下,长时间都不会掉电。接上电源或者单独用电源,测试,CPU温度就会超过80度,有时在75度这下,也会突然掉电。换全的散热铜管,故障,现在不变。哪位兄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分析下吗?也换过I3 370的CPU,也一样接电源就掉。充电器也换过原装的,故障也是一样。还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鲁大师你确认可信?给鲁大师拿29.9元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把风扇改了,看看温度多少,还掉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