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掉电

楼主(2014-06-27):
今天接到一商家业务   是戴尔M5010   我上电一看电流1.80左右  我想是显卡坏了   拆下来看显卡和北桥都修过但是没有动封口胶  我在开机时掉电   电流时1.60左右有时候还能亮机但是掉电后待机电流非常大0.15     3V5V芯片很烫手   点亮的时候还要花屏   我想先把花屏解决在说   加汗显卡没用还是花    后来把显卡重新做了一个就不花了   但是还是要掉电    我研究了很久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有小短路    求师傅解释

网友A:
烧鸡大法伺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伺候吧!

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小短路   不知从哪里开始

网友:
芯片不是烫手吗   看看芯片附近的小元器件 有时候坏的也很多

网友:
我这有台,待机电流0.18,二修机器,北桥显卡都给松香给盖住了,看着真是恐怖。南北桥全短路,换了,刚上电又挂了,短路了,现在还在检查。

网友:
后极有短路,看3v还是5v 加电压烧吧

网友:
烧鸡大法   直接飞线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