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掉电

楼主(2014-06-27):
宏基4738G掉电
I5的机子 无NEC大电容
机器每次可以亮机 进系统的时候掉电  偶尔可以进去正常
能亮机电压肯定都正常
换了CPU后面的几个滤波电容 不行 看论坛说网卡的事 拔掉网卡还是掉电
有没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应该是通病 看到论坛里面这个问题的挺多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也是一样

网友:
散热的问题看一下,有时候散热片,风扇都正常,但,显卡的散热还是不行,也会掉电.

网友(2014-07-28):
正好我手里也有一台一样现象的,  冷机开机在滚动条都掉啊,跟散热片老化有关系?

网友:
我刚接手这个本。也是进系统掉电,不关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显卡有显卡门吗?

网友:
没人解决的问题

网友:
我解决过这个问题,刷BIOS就OK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是通病  但是问题还是不确定 有说是刷bios好的  有说换南桥好的

网友:
看有无微短路

网友:
有没有用示波器抓下 波看看

网友:
么我的图片都是统一的放在文字末尾的呢,求解释

网友:
我现在手上一台,开机滚动条死机,还未解决,刷过BIOS,解决过扇热,现在还硬盘装系统试机,还没装好

网友:
这个问题现在都没有准确的答案,继续求解

网友:
这个问题就要花心思去查了,希望楼主知道结果说一下,好让我们下次秒杀呀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往CPU供电电路上加330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种机子真让人头痛

网友:
修过一个acer的和你说的有点像 我的那好个是进系统一会就黑了 电流1.0几 显卡1.5供电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