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pc 1001pxd 插电源屏幕就亮 但是不是开机-求解决

楼主(2014-06-27):
华硕eeepc 1001pxd   插电源屏幕就亮 但是不是开机-求解              屏幕换过 一样! 主板有2块 也是一样    屏线也拆开过 没问题

就是图上这样!按开机键可以开机!就是 用的时候 只要插上电源或者电池就是这种状况!比较烦的就是!只要是电脑需要黑屏的时候 它都是亮起的!客户那边说不过去啊!求维修高手们解答必有重谢

屏幕 型号 HSD100IFW1           主板输出的供电是 19v 不知道 这个屏是不是19V的!要是5V的咋办!

网友A:
控制信号不同步,你是直接拉上的吧?

网友B:
同意楼上,把屏的控制信号或者屏供电改一下电路,从主板通电后才产生的3.3V接到屏上去,原来的线路断开。

网友(点评):
控制信号取3.3V,不是19V主供电

网友:
这个貌似是控制信号问题,时间不同步。可以试着把控制信号接到后续电路去

网友:
接屏的信号嘛。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试试!

同意,我也觉得是IO控件信号有问题

网友:
背光控制解决下就好了,估计你直接接的alw电压

网友:
测测开启ON,谁提前给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么?

网友C:
华硕的EPC用的屏有两种供电一种是5V一种是19V用果你用5V的屏上到19V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EPC用的屏有两种供电一种是5V一种是19V用果你用5V的屏上到19V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哦哦 我测了下这个是 19V的  你的意思是 我原来的主板是5V的屏也是   现在换的主板是19V的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吧! 晕哦!这个19V的屏幕哪里去弄呢? 咋把19V转换成5V呢    外接个不知道可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把屏的控制信号或者屏供电改一下电路,从主板通电后才产生的3.3V接到屏上去,原来的线路断开。

哦 对我这个貌似是 19V的!我取哪里的3.3V最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信号不同步,你是直接拉上的吧?

没有哦 我换的主板!新主板都这样  2张新的了

网友(2014-07-27):
只要没别的故障,改一下电路就可以了,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