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华硕CMOS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4-06-27):
类似华硕A8E系统的板子,能触发的,但是一旦将CMOS电池取下来再上,马上就变得不触发了,已经遇到过好几台都是这样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又如何解释呢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路还有些小问题吧。

网友:
放电了在试试

网友:
怎么没人回呢,难道大家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待机的RTC都没有。怎么出发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