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主板开机开关不能用 强行开机跑00

楼主(2014-06-27):
P43主板开机开关不能用 强行开机跑00
主板

网友A:
来高人啊

网友:
先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开关针--32.768K --IO等

网友(2014-10-05):
强开当然跑00,南桥都没发出SLP_S4信号去开内存电压,当然就没有总线供电,没总线供电你想跑码?
不开机先测待机条件,32.768晶振,RTC电路是否正常,RSTRSM是否正常,这可以在IO上测得,然后再查开机电路。PWBBIN,SLP_S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