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有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4-06-27):
   拆开检测,短接启动脚电源能开机,+12V不正常只有10.5V.有轻微响声!测主滤波串联电容C1 C2电压,c1为110v,c2为160v ,总电压只有270v .c1已代换过无效!不知什么原因。c1,c2这两个电压是不是应该相同都是160v?

网友(点评):
均压电阻坏了,或者是主开关管,一路有相关断路故障

网友:
跟二极管有关系吗

网友A:
电源整流二极管断开检测过正常!均压电阻是不是并在c1,c2上的电阻?!主开关管是两个推挽的不会坏吧!在路测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整流二极管断开检测过正常!均压电阻是不是并在c1,c2上的电阻?!主开关管是两个推挽的不会坏吧!在路 ...

是的,包括推动管和开关管,基极电阻和发射极电阻,加速电容

网友:
均压电阻C1上的那个坏了100k的,换了以后,C1,C2都是135V,但总电压还是270V,不正常!怀疑后级输出有短路的,一个个整流管焊下测量都是正常的!

这算是已正常了!也许市电较低或表有误差。
220v 电源实际多少v

网友A:
能用了,但感 觉没修好!主滤波c1,c2电压只有270v,有轻微叫声!还有隐性故障没查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了,但感 觉没修好!主滤波c1,c2电压只有270v,有轻微叫声!还有隐性故障没查出!

你把桥式整流二极管全换看看。

网友:
测交流220V电压为多少,如交流220V正常则查整流桥。

网友:
看看和两个电容并联的电阻,如果没有问题可能是电容失容。

网友:
12v需要给5v带载后再测才准,这个结构的电源12v是通过和5v的绕组比例得到的,而采样在5v那一路上。建议按楼上朋友们说的再查,除了市电电压,注意调整管的推动是否有不良。

网友:
没有接假负载,直接的主板能开机。在线测+5v 正常,+12v只有10.5v,量交流输入220v正常,主滤波电电压还是只有270v,整流二极管,c1,c2滤波电容已全换新无效!270v肯定是不正常的,还会出现自动关机现象!正常理解,后级有输出,不应考虑开关管会坏的!有低频叫声只能考虑后级整流滤波有问题,但都一一拆机检测过,只有+5v的三脚整流管S30SC4M反向电阻有轻微漏电!但+5V输出正常,维修至此修不下去了!电源很便宜,但不想放弃这个问题!后级短路也不会把主滤波电压拉的这么低!

网友(点评):
更换12v滤波电容

网友B:
长城电源的+5V要带负载,测+12V才准,叫声有可能加速电容或输出部分电容引起。你高压的2个电容最好换一对新的,270V已经超额定电压了,没暴?

网友:
如果电源有NTC热敏电阻的,直接换新,如果没有可以把主开关管都吸焊下来,再测大电容的串联电压有没300V(高压侧的吸峰电路也要查一下电容),在交流220V正常情况下,大电容达不到300V说明电路不正常影响到PG导致不正常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城电源的+5V要带负载,测+12V才准,叫声有可能加速电容或输出部分电容引起。你高压的2个电容最好换一对新 ...

是c1.c2串联后的电压270v,c1,c2已换新的无效!

网友(点评):
220v交流电压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