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8GE主板上CPU无供电

楼主(2014-06-27):
映泰TA78GE主板,正常使用的时候突然黑屏,重新开机后诊断卡显示无复位,测试发现北桥,CPU供电不正常,拆下CPU后开机,电压复位都正常,请大师指点一下该怎么维修,CPU已经更换过,BIOS也更换过。

网友(点评):
北桥有供电吗??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查下南桥边上的小供电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那一块的问题,先换个U。。。

网友A:
有可能你的atx电源有问题!带不动负载

网友B:
如果连北桥都没有供电就先查下下北桥供电先。。

网友:
主板型号写错了,是TA785GE,不上CPU的时候北桥供电正常,上了CPU后就只有内存供电正常,其它供电全部无,电源更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北桥都没有供电就先查下下北桥供电先。。

主板型号写错了,是TA785GE,不上CPU的时候北桥供电正常,上了CPU后就只有内存供电正常,其它供电全部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你的atx电源有问题!带不动负载

电源更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