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故障一例

楼主(2014-06-27):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一例
昨晚一次误操作,导致装有Xp的联想电脑重启后变成 英文蹩脚,大致意思是:重新起动和选择适当的起动设备或插入物起动媒介在选择的起动设备里。于是我进入CMOS设置从硬盘启动,然后还是如此,主机上也没有插多余的USB设备,光驱里也没有光盘,照理说引导没有问题。度娘了一下,大概解决这问题的思路有:
1、进入BIOS设置,查看启动设备列表,看设置是否正确,一般是Hdd-diskCDROMOTHER DEVICE
2、如果启动设备无误,则你的硬盘引导记录有问题,需重新安装系统。
假如启动设备中CDROM 排在前,则检查一下光驱中是否有光盘,而且又不是启动盘。
3、重装系统。
4、硬盘逻辑错误或者物理故障
方法一和二都试了,而且还换了CMOS电池,想到重装系统,但是桌面文件有重要资料,于是打算先进入PE备份桌面,但进入PE傻眼了,PE里不能识别到C盘,只能识别扩展分区,问题故障就在这了,识别不到C盘,自然引导不了系统。且提示“C盘终止位置与扩展分区重叠”于是按更正修复错误。更正后还是无法识别C盘。 保存重启依然是这个界面 再次进入PE,搜索丢失分区,可是找不到C盘,无奈下想到分区助手,打开助手一看,似乎有点眉目了,因为助手里能显示出的一个*号盘近90G,这正是C盘差不多的容量,于是将*号改了盘符和转换成主分区等操作。 但是似乎还是不能引导,但是此时再进入DG软件,按柱面搜索发现已经能搜到C盘了。原来分区助手和DG的相互配合也能解决这类C盘丢失无法引导的故障。

网友(点评):
挺简单的问题搞的如此复杂,呵呵。

网友:
补充:后面一个操作太仓促了图没有拍。

网友:
无人回复,汗。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嫌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嫌麻烦。

呵呵,是的,我也觉得头大。本来感觉挺简单的,可是起初的办法找不到C盘呵。不知怎么配合了分区软件后来再扫描就找到了。

网友:
这才是做技术的态度.

网友:
问好火星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