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扬天s500一体机

楼主(2014-06-27):
lenovo 扬天s500一体机,开机不显,风扇狂转。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遇到过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刷了也不行,是不是没有刷对啊。

网友(2014-08-02):
我的也是狂转,不显,刷bios不知会不会好

网友:
品牌机,不开机风扇都是狂转的!不一定就是BIOS问题,排除CPU,内存等问题先吧

网友(2014-11-25):
我这里也有一台,,上电0.42不显示

网友(2015-03-16):
我有台插不插内存都是0.85

网友(2015-06-26):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吖

网友(2015-07-26):
扬天s500的吗?

网友(2017-02-14):
刷BOIS试试吧

网友A:
不插内存开机有没有报警声,如果不报警,那就跟BOIS没关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开机有没有报警声,如果不报警,那就跟BOIS没关系了,

这个理论好像不对吧,报不报警和主板有关系吧,有的主板就是不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理论好像不对吧,报不报警和主板有关系吧,有的主板就是不报警

但是这款机器的主板,是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款机器的主板,是报警,

恩,有的主板报警有的是不会报警的,这个需要看什么型号的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