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温度一开机就很高

楼主(2014-06-27):
联想Y460  温度一开机就很高

主板温度和CPU温度差不多了。主板温度70多度   CPU温度70多到80 多度。打开后盖的情况下。安装上后盖会掉电关机。确定是温度问题。但是铜管导热没问题整个铜管都是一样热的。风扇吹出来的也是热风。开机电流在2.4到3A左右。

那里有问题导致的有遇到的朋友吗?

网友A:
铜管跟CPU接触那个面有没有搽干净啊?是不是因为之前的硅胶,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管跟CPU接触那个面有没有搽干净啊?是不是因为之前的硅胶,干掉了,

硅胶都换了  不是的 铜管整个的很烫手的。接触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h 上一个0。5的铜片试试吧

网友:
上一个0。5的铜片试试

网友:
风扇坏,堵塞

网友:
上铜片     换风扇

网友:
CPU上不能上铜片,换一个U试试

网友:
有的机子开机温度就是高 用好的硅脂看看 我曾经用过日本进口硅脂 降温效果很好

网友:
有些cpu问题会温度很高的

网友:
我们用的工厂出来的专用硅胶。。。磨砂的哦。。。有的机器发热量是很大的,先清灰换硅胶,不行可以换个铜管试试,新的铜管不要拆机的

网友:
这个开机电流感觉有点大。。这个记起我弄过。。。1.5左右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