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开机停在LOGO这里了

楼主(2014-06-27):
有个联想主板L-G41M3开机后就停到LOGO,按键盘没反应,换U口键盘也没反应,刷过BIOS,也不行,该怎么办??

网友:
拿到专业修电脑的地方修呗   你那是主板问题

网友:
南桥估计有问题

网友:
裸板点啥也不插也那样吗?
摸摸主板上有没有很热的件,南桥烫手不?测测USB口阻值!

网友:
停logo刷bios拨硬盘光驱不行的话,一般都是桥了

网友:
一般都是桥挂了

网友:
档LOGO应该是外设有问题

网友:
注意查下外围的电路,

网友:
内存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档LOGO应该是外设有问题,硬盘,USB口,网卡,声卡,键盘口等等,都可能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跑多少?按table 试下

网友:
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刷BIOS,拆掉硬盘,跑什么代码呢?USB,网卡,打下USB数值,摸下南桥有没有发烫?很多问题造成的,要测试的!

网友:
拆网卡 拆声卡  不行 考虑南桥吧

网友:
硬盘如果坏了,还连在上面的话,也是会卡死的

网友:
已经搞好了几个这样的情况了,唯一的想法只有换南桥。。。我最近换了几个都是GB的。

网友:
要是裸版还卡LOGO的话,先吹掉网卡试试!

网友:
上次修的一个三星本,也是卡LOGO,一查是硬盘损坏,换了硬盘好了。

网友:
先把外设拆了。。

网友:
先裸测.换内存.再无果.应该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