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30主板cpu供电电路贴片电容击穿引起的无法加电

楼主(2014-06-27):
2014.6.27入一片戴尔330主机,无法加点怀疑是电源输出电容鼓包引起无法加电(此款电脑常犯的毛病),更换新电源后依然如故,遂拆下主板用镊子短接黑绿两线强制加电,未果。得知故障一定出现在cpu供电电路,逐个测量滤波电容依然没有发现故障点,又继续测量每相上下两场管,三项共计6个场管均正常,12v加强供电口阻值2欧姆,由于12v加强供电阻值接近0欧姆问题肯定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但是电容和场管都是正常的,无奈之下拆下没想供电的贴片电容当测到中间一相时发现贴片电容是短路的,回头再测量12v供电口,一声长鸣后恢复平静,遂大喜找一旧板查下后更换。顺利开机,贴片电容击穿在卡板维修中确实比较少见,故将击穿的电容收藏瞻仰!

网友:
我没遇到过,这可不好查

网友:
12V小四口短路。一般认为是场管击穿或者电解电容有短路,当这些问题都被排除就只能将每一相的高频滤波贴片电容拆下后测量了,而且必须是拆下,因为不拆下将无法确认是哪一相引起的短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是不会引起12V小四口短路的。我也是快要放弃的时候才这么做的。因为这个电容击穿的故障确实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