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桥和U

楼主(2014-06-27):
联想G470,桥和U同事烧。电流上0.2左右。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难道是通病?

网友:
很少见过U和桥同时坏的。

网友A(2016-09-11):
我的 0.2 还再查 。。显卡热。。正常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 0.2 还再查 。。显卡热。。正常吗 ?

不显示还是不跑码这个得弄清楚,还有电压都有吗,pg,复位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还是不跑码这个得弄清楚,还有电压都有吗,pg,复位查一下

VSB 没 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