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720大意导致奇怪问题

楼主(2014-06-27):
戴尔7720,17寸屏,I7的CPU,
客户拿过来原始故障就是键盘串键,
到网上订了个键盘,还是串键,报主板问题,修主板,这两天修的电脑好多,
不在状态,测的时候,忘了拨掉电池了,然后把EC给烧了,
只能淘宝买了几个EC,
   现在问题来了:
  只要EC焊上去,3V就短路,3V电感直接连EC供电脚,把EC取下来,所有阻值都正常,
陆续换了5个EC,都一样。(EC取下来的时候,量了EC每个供电脚都正常,)

   现在就不知道什么毛病了,大师们指点指点。。。。
   献上图纸:淘宝花了5元买的。

网友:
EC版本可能不对

后缀也要一样

网友:
把原EC换上然后将键盘接口上排容拆了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EC不对,看看你EC的尾号2个对照下

网友:
仔细查查吧。一定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
确定EC型号没问题么?

网友:
焊上去不通电就短路吗?如果是买到坏的EC了吧?找同行弄个料板的测试下呢?
如果是通电短。那可能是后面的3V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