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开机进系统掉电重启

楼主(2014-06-27):
B460 开机进系统掉电重启 大家都知道都是CPU上管的问题B460 B470 上管都爱坏只要有问题就找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之前在论坛上看到说把U37 改到U40上面去也就是+VGFXCORE_PWR输出的上管  本人测试 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开机跑到1.2A不显示      直接把U36 U37 更换掉 故障解决  因为没有铁壳的上管直接改上去的  上管发热问题也解决了  测试了5个小时没发现问题 客户已经取机拿走

网友A:
这种铁壳确实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铁壳确实容易坏

B470改就不好改  这个简单

网友:
这是个通病,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是通病把,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算通病了

网友:
要改最好上下管一起改比较稳定,毕竟两种MOS管功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是个通病了,但元件不太好找,只能是代换了。

网友:
就是用的是普通的管子吗?

网友:
你们是怎么判断是铁壳坏的呢?请教

网友:
铁管的确不好搞呀,上次有台机子就是因为这个没搞好,头痛的事.........

网友:
这类机器的铁壳最恶心了!

网友:
铁壳的不好换,学习了。

网友:
通病是通病见就头晕

网友:
通病,确实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