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楼主(2014-06-27):
东芝L700内屏不显 外接花瓶 这是什么问题 显卡做过了
有没有修这种的

网友A:
有木有那个大电容?木有的话查屏线盒显存

网友:
这种大花不是显卡就显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那个大电容?木有的话查屏线盒显存

大电容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存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存

网友:
显卡供电方面都正常了吗? 留意下显存

网友:
我的IBM X100E情况很像,外接正常,内屏跟你这个差不多,做北桥,好了几天,现在又恢复原样了。

网友:
跟北桥没一点关系重点是显卡,扒下来重值再不行换显卡

网友:
有显卡芯片还是先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
在做显存  8个。

网友:
结果呢   分享下

网友:
做了2个还不行
晚点在弄

网友:
检查一下显存供电

网友B:
显卡你是换掉的还是加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你是换掉的还是加焊的

重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