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电压高的问题

楼主(2014-06-27):
一块映泰P43的主板,有时跑码正常,有时跑D2,测的内存主供电3.2V  比正常的电压1.8V高了很多,但正常跑码的时候测量内存电压是3.5V  ,内存供电芯片换过了,不知道这个算正常不?
正常跑码的时候,内存电压会到3.5V左右

不装CPU的时候 内存主供电1.9V

补充内容 (2014-6-28 14:00):
主板按照3楼的提示,拆了8脚芯片正常了 现在

网友(点评):
应试没有这么高吧。看下是不是反付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A:
反馈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小8脚取了试试,这个可以不要。

是起什么作用的  这板子没图纸修的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路看看。。。。

应该不是反馈的事,不装CPU的时候内存主供电是1.9v左右

网友:
还没与到过这么高电压!还能正常跑码,不能烧內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小8脚取了试试,这个可以不要。

板子修好了 你说的那个芯片拆了,连着内存的系统总线,不亮的时候会拉低其中的一根总线电压

网友:
可能是通病。。。

网友:
相当于给内存超频了

网友C:
拆了小8脚后.都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了小8脚后.都正常吗

暂时没什么问题,估计超频啥的会有问题

网友:
收藏了,也许会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暂时没什么问题,估计超频啥的会有问题

看起来.如果不超频应没问题.感谢回覆

网友(2017-07-19):
引用 网友B:
你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小8脚取了试试,这个可以不要。

这个应该是转换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