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频后能进入系统,运行也正常,就是不能操作BIOS

楼主(2014-06-27):
精英662t-m的老主板,原TCL品牌电脑上的,刷了精英官网的官方主板BIOS,现在的问题来了:intel E2180超频至2.2G,内存原来是2根金士顿DDR2 800的,BIOS里内存频率设置到700,重启后能进入系统,一切正常,就是不能修改BIOS,按DEL键能进入BIOS,不能动,可能键盘失灵(或者BIOS失灵),进入系统项目选择时键盘鼠标也失灵,除了进入系统后就一切正常了,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和键盘有关吗?听说用标准接口的键盘就可以,回家试一下

网友:
试了标准接口键盘,问题解决了,还是老键盘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