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站资料清空了怎么恢复?

楼主(2014-06-27):
D盘文件夹开始以为不重要,删除直接清楚回收站了,删除了D盘重新写入了,用R-Studio从D盘恢复资料不行了,请问可否恢复回收站的资料?

网友A:
覆盖的是回复不回来的!

网友B:
你试下:1、单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打开注册表
2、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M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emeSpace 在左边空白处点击“新建”,选择“主键”,命名为“645FFO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再把右边的“默认”主键的键值设为“回收站”,退出注册表。
3、重启电脑即可见到被你删除的文件。

网友B:
怎么样了,现在恢复的程度进展如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1、单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 打开注册表
2、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ME/SOFTWARE/micro ...

重启之后资料在哪?回收站?貌似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覆盖的是回复不回来的!

恢复回收站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了,现在恢复的程度进展如何了。

楼主确认这个方法行,还是百度复制上来的?

网友:
回收站清空可以恢复,但前提是不要写入数据,既然楼主已写入数据,恢复的几率渺茫。

网友D:
扫描以后,在回收站文件夹里面去找找,找不到估计就希望不大了。

网友E:
覆盖的是回复不回来的

网友F:
找有激光或超声恢复仪器的公司试试吧 如果只是覆盖一次找回还是有希望的 但价格比较昂贵

网友G:
回收站是属于C盘的,你要扫描c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启之后资料在哪?回收站?貌似没有效果?

我试过,有用,不过经过覆盖就很难说了。如果没有的话用一些恢复软件再试试吧,实在不行只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覆盖的是回复不回来的

是的,覆盖的几率几乎为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找有激光或超声恢复仪器的公司试试吧 如果只是覆盖一次找回还是有希望的 但价格比较昂贵

这么先进?第一次听到。哪里,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收站是属于C盘的,你要扫描c盘.

回收站一般是C盘,不过也有可能是其它盘。可以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扫描以后,在回收站文件夹里面去找找,找不到估计就希望不大了。

罗工所言极是。

网友B:
我有次回收站清空了就通过改注册表恢复了,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后续进展如何了。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有用,不过经过覆盖就很难说了。如果没有的话用一些恢复软件再试试吧,实在不行只能放弃了。

额 楼主这个方法恢复出来的数据 在回收站还是在原来的磁盘分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扫描以后,在回收站文件夹里面去找找,找不到估计就希望不大了。

罗老师用R-STUDIO这个软件嘛

网友(点评):
R-STUDIO DISKGEN WINHEX 等工具,都用。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工具,工具要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回收站是属于C盘的,你要扫描c盘.

嗯 楼主都用什么软件扫描,R-STUDIO还是winhe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先进?第一次听到。哪里,什么东东。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次回收站清空了就通过改注册表恢复了,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后续进展如何了。

可能覆盖了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覆盖了不行了

不重要的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楼主都用什么软件扫描,R-STUDIO还是winhex

R-T别人用的多,我用得少,我几个结合用,winhex偶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老师用R-STUDIO这个软件嘛

罗老师万能。啥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东西

呵呵,你应该不是从事数据恢复行业的吧。

网友:
学习下

罗工SAS -8 严禁灌水

网友:
想恢复数据,渺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应该不是从事数据恢复行业的吧。

学习了解的

网友:
那也是删掉了啊,在向该盘存数据就覆盖了恢复不了

网友:
覆盖的数据基本上没法回复

网友:
R-STUDIO这个软件大家用的频率高吗

网友:
超极硬盘数据恢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