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新故障出现,遇到过么?

楼主(2014-06-27):
刚接到同行一台联想Y470,故障是,用电池开机,正常显示、正常进系统。正常使用。唯独是插上适配器后,过一会就会暗屏。单独用适配器开机或用电池开机后再插适配器 。都是过一会就会暗屏。 从故障来看,暗屏并不与屏有关。。请问 有谁遇到过这种新故障?指点下 分享下经验  拜托了

网友:
应该是保隔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适配器。

网友:
470好像修到过,但是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电池不开机,外接开机,换IC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发过贴的,你去找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查隔离电路

网友:
暗屏是只背光灯没亮还是屏没有工作。要具体测试。

网友:
修到过,,就是屏问题,换一个OK

网友:
建议找个屏测试一下 我遇到过 换屏好的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型号的屏AUO B140XW03 V0 HD G LED1 NB 液晶屏

网友:
我觉的跟屏没什么关系,电池能正常用,适配器跟板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期待最终答案

网友:
好像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百分之百。。。换屏就ok

网友:
电池能正常使用不能说百分百就是屏问题吧,建议先换适配器测试,不行再换屏,还是不行就查主板吧

网友:
我碰过2次都是换屏就好,可能Y470通病

网友:
是LED的屏吧,还没有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隔离电路,隔离电路

网友:
没修过这样故障   你可以换屏试试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的支持,从故障来看,本人的初始方向也是往主板的那边去。还是从简单的方面入手,先易后难。换了一个屏测试过,反复测试。确实是屏引起这个故障。之前都没遇到过这种故障。 谢谢

网友:
可以量量看屏上面两个保险烧了或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兄弟,我下午刚修到这台机联想Y470,和你的故障一样,我先易后难,我先换个屏先看看,结果正常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奇怪的故障

网友:
联想Y470 新故障出现,我没有遇到

网友:
估计保隔上的MOS管性能不良,查一下暗屏时候的各个电压情况.

网友:
应该是插屏的高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