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M4A88T-M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6-27):
昨天接到一块华硕M4A88T-M的主板,上电,没有复位,网卡的很烫,先拆掉网卡不烫了,先放凉了一个晚上,今天上班后,准备修它,不装cpu测量CPU供电有1.2V正常,还有一相测量供电0.2V,上个假负载电压出来了正常,数字电路就是供电,时钟,复位,供电正常了,就去查时钟,在这里我就绕了个大弯唉,点位不一样常考起来连芯片型号都要对齐啊,好了不多说,首先我测量时钟的供电2.6V,一开始的时候脑袋没想起来,浪费了很长时间啊,时钟的供电正不正常,你们判断下,嘻嘻==
开始跑时钟供电的来源,

测量0欧姆电阻的一端为2.6V,一端为3.3V。断电测电阻阻值,发现阻值为5.4Ω,嘿嘿,找个电阻换上去OK有复位了
跑码了,当时我挺鸡动的,结果跑一半就停了,这时我心里大喊“*脏话*”
不过内存,(装不装内存都是这个代码,插喇叭不叫)测量内存的负载,基准,spd,主供电都正常了,上假负载用示波器测SMBUS的时钟线
波形跳三次,已经检测内存了。开始刷BIOS,在网上下载了BIOS刷上去OK亮机

网友:
华硕的电阻怎么这么差劲。。。这都变值了。。

都已经是华硕的通病了。。能不差吗?

网友A:
此板如此多故障,都能搞定,技术牛茶的牛,

网友:
板子问题多多啊 修好一个问题 还来一个问题

网友:
时钟的供电都是3.3V?

网友B:
BIOS程序坏的几率高吗?没编程器啊

网友C:
我就不明白了BIOS怎么老是爱坏呀?

网友D:
上假负载用示波器测SMBUS的时钟线,是上CPU的假复载吗?那个波形在第几脚测啊。

网友E:
只上假负载  ,不上真内存可以测到啊

网友F:
示波器比我们店里的**信的强多了  我们那连晶振波形有时候都测不到  顶楼主头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上假负载用示波器测SMBUS的时钟线,是上CPU的假复载吗?那个波形在第几脚测啊。

上真u,用d3的假负载测SMBU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比我们店里的**信的强多了  我们那连晶振波形有时候都测不到  顶楼主头像

是不是你触发电平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上假负载  ,不上真内存可以测到啊

肯定要上真U啦,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明白了BIOS怎么老是爱坏呀?

bios不坏你还有钱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程序坏的几率高吗?没编程器啊

嘻嘻,我是用RT809F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如此多故障,都能搞定,技术牛茶的牛,

都是小问题,不值得一提,我还是小小白来呢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网友:
示波器就是方便

网友E:
我说的是不上真内存 ,上真U  出来吗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能很快找到故障

网友H:
时钟供电2.6V的时候所有时钟都没起来是吧?

网友:
话说华硕大部分时候刷BIOS,拆串口都是在找心理安慰,我修复位以后的华硕还没有用这两板斧搞定过一台机器,822倒是帮我不少

网友:
修华硕主板,要多多考虑电阻啊

网友:
华硕的电阻和排阻出问题的真多啊。不过貌似我遇到的还没几片。呵呵

网友:
原来SMB的波形是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真u,用d3的假负载测SMBUS啊

可以直接在假复载上面测到波形是吧,我的复载上面是系统管理总线是一个意思是吧。

网友:
收藏了,也许会用到的

网友:
这电阻都变值啊,楼主真细心

网友:
这个主板问题很多

网友:
华硕的板不好搞。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在上图久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时钟供电2.6V的时候所有时钟都没起来是吧?

呵呵,有没有时钟出来我没有测,但是时钟芯片的电阻有0.1V左右

网友:
此板如此多故障,都能搞定,厉害

网友:
我这边没示波器,好多信号都测不了,而且老板喜欢给我农药机修,搞的我脑袋每天都迷迷糊糊的

网友:
我也有示波器就是不会用

网友:
这主板也爱坏BIOS啊     我怎么一回也没有碰到0欧的电阻坏啊

网友:
哥,你太强了,不上真U能测到系统总线的波形,谁要能不上U测到,那就是逆天的节奏

网友:
一波多折都没难倒你  不错 非常给力

网友I:
楼主,我有块华硕P5KPL-E主板,上电正常触发,摸网卡很烫,现在把它拆下来了,但是还是没有复位,请问怎么修???谢谢!!没有复位应该查哪些关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有块华硕P5KPL-E主板,上电正常触发,摸网卡很烫,现在把它拆下来了,但是还是没有复位,请问怎么 ...

呵呵,跟我这块板一样的故障,你测量全板供电后就测时钟供电吧

网友:
华硕的板子感觉好难修

网友:
呵呵呵   就是超级爆头的 的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J:
写的也太简单了,不过修的很不错。

网友I:
楼主你的网卡还是装上原来的吗?网卡发烫是怎么回事?与主板不复位不跑码有关吗??

网友:
电压修好 到时候不跑内存 而是跑00  那就蛋疼了   最讨厌AMD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网卡还是装上原来的吗?网卡发烫是怎么回事?与主板不复位不跑码有关吗??

网卡发烫肯定要拆啦,不然会导致不跑吗,叫客户装独立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写的也太简单了,不过修的很不错。

有基础的人看的懂的,记得加分啊

网友:
楼主 果然是精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不上真内存 ,上真U  出来吗

有的板得上一条真内存 才能测到波形

网友:
小手一抖,金币拿走

网友:
淡定  什么都是浮云   没想到 一个0欧姆电阻变质变为几欧姆也会拉低供电啊!!牛叉!!给楼主赞个!!

网友(2015-09-05):
台式机修不够成本。

网友:
好吧 问题这么多

网友:
操波高手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