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触发掉电维修(居计是通病)

楼主(2014-06-27):
上电,能开机,电源灯亮,0.02掉电,刷南桥BIOS,能开机了,以为好了,装好放了半个小时,又变老故障,用风枪对着南桥加热了一下,又能开机了,于是做南桥,这次不敢装起来了,放了十多分钟,又是老样子,0.02掉电,研究半天,仔细看了下
,发现只要加热南桥边上的晶振就能开机,怀疑晶振不良,换了一个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好办法下次可以先加热下,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楼主这也值当发个帖子 ?

网友A:
楼主没用示波器看看么

网友:
学习了
   不错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这种故障修了多少台,就敢说是通病。

网友:
晶振一般坏的很少吧,是不是那些不稳定的 和晶振关系比较大

网友:
修了多少台啊 就说通病    0.02掉电是什么意思    0.02是待机吧

网友:
晶振有进水吧

网友:
应该不是吧``没遇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至少LZ分享其的维修经验,赞一个

网友:
看来还是细心点好

网友B:
后来查了下,论坛中至少有三例坏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用示波器看看么

修了十年笔记本,没用过这玩意,

网友:
通病应该不是 吧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查了下,论坛中至少有三例坏这个的,

听同行说过,这个32.768在联想中坏的挺多,当时也是半信半疑的,

网友:
不错,下次可以也试下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个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