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系统电脑评分出现“无法度量视频播放性能”怎么办

楼主(2014-06-27):
当我们在更新显卡驱动之后,一般都会提示更新windows体验指数,不过在进行系统评分之后可能就会遇到无法计算您系统的windows体验指数,无法度量视频播放性能的提示,所以就无法完成windows7系统评分,那么遇到这种问题要怎么办呢?现在将这篇Win7 64位系统电脑评分出现“无法度量视频播放性能”的解决方案分享给大家。

  原因分析:

  有可能是页面文件设置过小或者页面文件放进了ramdisk虚拟出来的虚拟磁盘导致的。

  解决方法:

  1、使用驱动人生等软件或到驱动官网更新显卡驱动;

  2、进入C:\Windows\Performance\WinSAT中,查看该目录下面是否有媒体视频文件,如果没有的话就去下载这个文件夹备份补全缺失的文件;

  3、依次选择“系统属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中的TEMP和TEM,查看这两个变量的路径是否为C:\Windows\Temp,如果不是的话就都修改为C:\Windows\Temp。

  4、检查一下C:\Windows\System32中的“msmpeg2vdec.dll”、 “msmpeg2adec.dll”和“mfds.dll” 这三个文件名是不是被修改了,如果被修改的话,将文件恢复成如上名字即可。
来源:win7zhijia.cn/jiao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