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液晶电源板PWM电源芯片引脚标注不一样。。求解

楼主(2014-06-27):
1200AP40  1.Adj  2.FB 3.CS  4.GND   5.Drv   6.VCC  7.NC  8.HV          SG6541  1.GND 2.FB  3.VIN  4Ri  5.RT   6.Sense  7.VDD  8.Gate   请教哪些是对应的

网友:
想用SG6841改1200AP

网友A:
你的水平不行,你直接用DM0565R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水平不行,你直接用DM0565R改吧。

。。。。我没有你说的这个

网友:
买点常用的配件呀 备用,维修没有配件怎么行,1200AP随便坏板子上都有 BENQ的最常见

网友:
还是找个原型号的吧,改不好容易烧件

网友B:
改了。果断 的冒烟了。我来个去

网友:
水平跟我差不多,不过你胆子比我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果断 的冒烟了。我来个去

现在还是找个原型号的吧 不然再烧就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