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1主板腐蚀空跑电流维修

楼主(2014-06-27):
此机器客户拿过来开说放了几个月拿出来开不了机了,拆机一看骨架上面到处都是白底明显有腐蚀,主板拆下来后发现BIOS与腐蚀痕迹,心想捡到个死鱼,打发客户后BIOS跟焊盘处理好,上点触发0.7无跳变,心想不跑码,正好手上有块T61的坏板子BIOS拆过来发现情况一样,那就老实测测条件吧,测主板所有供电都有,CPU复位也有了,去抓ADS# SMBUS就是抓不到,没啥思路,只好找出图纸点位,一个个条件去查,查了条件都有,天气比较热心情不怎么平静,就放一边出去休息下整理下思路休息一会回来,想BIOS与明显腐蚀虽然BIOS焊盘表面线路无问题,是不是有可能板子断线或者什么,首先就拿片选开刀,一打值,好嘛无穷大,故障锁定,对照点位图,飞线打值400多,在触发电流刷刷刷亮机

网友A:
我觉得ADS#应该有的,应该你设置错误抓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ADS#应该有的,应该你设置错误抓不出来吧

设置没问题,我确认了,上次一个T400的板子也抓不到ADS#但是我用自己的本本可以抓到,不知道为什么,按道理CPU工作条件满足就会发出ADS#,但是确实没抓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ADS#应该有的,应该你设置错误抓不出来吧

ADS#不准,有的机器抓不到,理论是死的,我遇到好几个理论没法解释的

网友:
IBM 的板子是很容易断线的  要注意

网友:
IBM 的机子太难搞了 ,这都搞出来了 ,这都可以行 ,楼主细心啊

网友B:
你那个是第一脚断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第一脚断线了吧!

是的片选悬空了

网友C:
黄大仙神了啊  IBM的破机器都能弄出来了 其实你早就应该把BIOS的条件都查一遍 既然都把BIOS和焊盘都处理了 怎么不量条件呢...

网友:
这会空下来回复帖子,确实,我也碰上2个T61,板层断线的,猜测,这个机器整版都有黑胶纸裹着,反正容易出问题,可能不导致偶尔进的一点点水,或水汽不好散出去

网友D:
请问怎么有效的打发客户,客户坐在店里不好专心修。

网友:
BM 的机子太难搞了

网友:
啥示波器。。。ADS#我的示波器自动都能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大仙神了啊  IBM的破机器都能弄出来了 其实你早就应该把BIOS的条件都查一遍 既然都把BIOS和焊盘都处理了  ...

没有所长思路清晰哎

网友E:
IBM的进水断线 有点位图的还是比较简单
ADS #要多测试几次 有时候 10次,里面可能就抓到 1-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IBM的进水断线 有点位图的还是比较简单
ADS #要多测试几次 有时候 10次,里面可能就抓到 1-2次

可能是,不过我自己的Y430测,每次都能抓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有效的打发客户,客户坐在店里不好专心修。

你要告诉他问题比较大,要查电路,要明天才能给结果什么的不就好了

网友:
完全需要细心的活,呵呵

网友:
ibm修是要凭耐心和技术的,楼主还是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