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短路问题

楼主(2014-06-27):
上管s级和下管d级全部接地了,电杆和电容也全部接地了,我把上下管全部取了,结果还是一样,主板四相供电的,分别有四个八角的从电源管理芯片,我不想拆电杆了,电杆太难拆了,我应该怎么去排除故障,找到故障点,感谢了,还有这些八角芯片该怎么在路测量是否损坏,此板是945架构的品牌我不认识,发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A:
场管,电容,芯片全部换掉再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管,电容,芯片全部换掉再打值

要换这么多吗,有没有简单点的排除法

网友:
四相是连在一起的,有一处短路就都接地,没办法只有一点点拆了,看看滤波电容吧,一相一相的拆。

网友B:
不会是装着CPU测的吧?

网友:
上管的S级是下管的D级是一个意思吧。。。。。。测一下所有下管的D G之间的组织。

网友:
出了电感,电容 芯片 管子全部拆掉。

网友:
你拆掉MOS管后依然短路那就要搞电容和驱动芯片了,不一定那一路造成的,慢慢拆吧

网友:
只能一点一点的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装着CPU测的吧?

没装,以前是经常装,现在改了

网友C:
我把电杆和电容全拆了,最后发现是cpu座中间的一个黑色的短路了,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电杆真心不好拆啊!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
一点点拆吧,没有其他简单的办法

网友:
勤劳点吧,努力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电杆和电容全拆了,最后发现是cpu座中间的一个黑色的短路了,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电杆真心不好拆 ...

黑色的东东就是电感吧。。。贴片电感

网友:
我修过一次,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

网友:
看上去那个黑的有点像电容!图片上面看的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