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22寸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4-06-27):
aoc22寸返修的显示器,tft22w90ps,闪屏。上午测试不到一个小时出现闪屏。屏幕闪的瞬间全屏都是彩色的很密的竖线。拆机测试发现驱动板主芯片烫手。重新补焊主芯片rtd2545lh,主芯片加散热片,下午继续测试。驱动板是715g2507-1-k。这种情况是不是该芯片坏了。哪位大师遇到过?

网友:
你可以拿通用驱动板和高压先试一下屏有没有问题,确定了屏是好的再下手修驱动板,如果有把握就换芯片,没有把握就直接改通用驱动板,速度又快又方便没有后患哦

网友:
还是改版方便

网友:
软排线接触不良也会

错误状况:开机正常   机器热了一段时间花屏(时间长短不一,有时长达数天,有时几十分钟)
,此时重开机又正常,但使用不久又花屏
换新软排就好了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版看看吧 还简单

网友:
我遇到过 热机了就不行 后来加个散热的 换的话客户等不及没办法

网友:
改通用驱动板怎么改呀
是直接换驱动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