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教三星711N程序怎么刷 求版主指教

楼主(2014-06-27):
求教三星711N程序怎么刷

网友A:
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编程器也太老了。

不过肯定支持在线刷写711N的。

网友:
有好几个编程器,不过只有这个的才可以刷这个芯片的,,时刻关注这贴,,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编程器也太老了。

不过肯定支持在线刷写711N的。

有好几个编程器,不过只有这个的才可以刷这个芯片的,,时刻关注这贴,,求指教。。。。。。

网友:
遇见好几个这样的液晶个。。新手。。都搞不定,,

网友:
老大,你的原版芯片上WT61P4 你拿NT68F63写有什么用,写好了放上去也用不了,现在都可以在线写程序,不用拆出来。

网友B:
不知道rt809f 能搞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rt809f 能搞定不?

rt809f我没有用过。理论上没有问题,USB编程器不会比并口的差吧,我用的10多块钱的基本上都满足了。WT  RTD  NT  都可以 mstar这个用USB的速度快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rt809f 能搞定不?

这个刷的是屏幕的BIOS吗  能简单解释下吗,没有见过

网友D:
我都是把BIOS芯片直接取下来,放到编程器上刷。没出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刷的是屏幕的BIOS吗  能简单解释下吗,没有见过

明显是驱动板的mcu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把BIOS芯片直接取下来,放到编程器上刷。没出过问题。

恩 活不多可以拆下来刷  一天都10多个显示器修 根本没有时间拆下来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驱动板的mcu程序

我待会儿搜下mcu是干什么的,我接触的一般都是笔记本主板,屏幕公司都有新的 没人修 所以不懂这个 谢谢了

网友:
RT808U编程器就能刷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