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进水红米

楼主(2014-06-27):
机器正面:

机器背面:

取下后盖:

拆下后壳:

取下尾插板:

取下主板,这面排插附近有腐蚀痕迹

主板背面:

取下屏蔽罩,还好里面没有水

清洁后开机正常

网友(点评):
请教下楼主:我移动版的红米。 返回键失灵 。 具体表现为一开应用软件就自动帮我返回。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进水不要怕,只要及时拆解烘干即可。

网友:
....   手机也修?   不错

网友:
红米有这么大么?还是拍摄角度?

网友:
红米手机 怎么样 好用吗

网友:
请教下楼主:我移动版的红米。 返回键失灵 。 具体表现为一开应用软件就自动帮我返回。 是什么问题啊??是系统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及时拆解烘干即可

网友:
哪个是字库

网友:
楼主 字库可以随意换大小不一样的吗?

网友(2014-12-21):
红米手机 怎么样?

网友:
楼主是什么东西坏了,烘干就行了吗?

网友:
哈哈,以后我可以拆我自己的手机了

网友:
这款手机我也拆过一次主板 不是很难拆 卡扣式还是好拆的

网友:
我的是4G移动版,不知道有没有拆图。想看看。

网友:
怎么没有烘干,电吹风吹。看来进水时间不长

网友:
进水后迅速取下电池,拆机烘干一般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