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无代机。上BIOS无3V 5V 取下BIOS就有了

楼主(2014-06-27):
K43SV 无代机。上BIOS无3V 5V 取下BIOSYI E B .

网友:
有可能是,3,5v哪里有短了,有修到一个usb口短了。就是你这种现象

网友:
看是不是BIOS短了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或者是总线短路了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装上BIOS芯片,待机3.3V 就不出来 ,拆掉就有待机3.3V。最终没有检出是哪个故障

网友:
这机子图纸找不到  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