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大短,通电0.3A

楼主(2014-06-27):
拆机,隔离的管子,CPU的上管,都发黑了,更换后,待机0.03感觉到正常,开机,一下变化成2.5A后,又变成几十个毫安,请问这种情况是哪坏了呀,电管是在2882

网友(点评):
电流0.03也不一定正常没短路的了。我曾经遇到过一台东芝L600的待机0.01结果拆开发现,待机芯片烧了。19V也只有1.8v。彻底排查短路,把CPU放别的机子上看看烧坏没。铁壳子很容易烧CPU的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  注意CPU不要烧坏

网友:
换一组吧, 这次把大铁管也换了, 最后62882也换了。

网友:
先不要上cpu慢慢来,这板应该好修,看看后面哪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
慢慢烧鸡呗。

网友:
先把发黑的那组全部换掉,测量阻值正常后,在上电

网友A:
如果PWM电路的一个MOS坏了  就连PWM芯片和上下MOS管一起换,师傅教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PWM电路的一个MOS坏了  就连PWM芯片和上下MOS管一起换,师傅教我的。

同意楼主,最后一对全换了

网友:
短路的机器修好后通电最好是先限下流,这样才能保证故障不扩大。

网友:
换一对 不是不稳定  不行就查一下

网友:
又烧东西了 啊

网友:
这种MOS 爱坏
建议处理好焊盘 同时换上下管(确认焊好了在上电) 和62882

网友:
修好了,隔离,CPU,电管,上下管,CPU全坏了。

网友:
烧了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