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笔记本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4-06-27):
遇到好几个半小时掉电的了,HP  THINKPAD都有,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既然什么品牌都有,那应该就有通用的解决办法吧。坛里的大神们,求助!!!!!!!!!!!!!!1

网友A:
不定时掉电问题不好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掉电问题不好查啊!

是定时掉电啊,准确的半小时掉电

网友B:
感觉我修了好多都是温控电路问题多,把它断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我修了好多都是温控电路问题多,把它断开试试!

温控电路能这么准 ?准 时的进系统半小时掉电

网友:
不进系统情况下也是半个小时准时掉电吗??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具体哪里的原因,估计大部分人都会先排除温控,然后有示波器的话对比测一下哪里先掉!

网友:
现在宏基华硕的机子,进系统掉电的。。好多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C:
应该是温控的问题,建议你让机子满负荷运行,看看CPU温度,和运行时间再做判定

网友:
BIOS有可能,还有就 是供电不足也有可能,像NEC电容漏电,还有就是湿控电路,桥有问题都会掉电,不好说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散热的问题吧

网友:
掉电问题。不好弄

网友:
最不修的就是进系统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温控的问题,建议你让机子满负荷运行,看看CPU温度,和运行时间再做判定

温控不可能那么准时掉

网友:
散热会这么准时吗

网友:
可以先看下散热问题,,不过听了你这个情况不太像散热问题,,你可以看下驱动里,,有一个的INTEL芯片组的温控的驱动,再不先你就刷下BIOS吧,,现在的BIOS功能很强大